求教 低级问题

楼主(2009-11-06):
想请教前辈们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
那就是在PLC编写中  为什么电路中的接近开关接线接的是闭点  而在PLC编写中要用开点而不用闭点来表示呢?
本人刚刚接触PLC 想好好学习一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用常开也可以用常闭

网友B:
这些只是条件判断,根据实际需要用什么点
你可以对应实际的机器动作理解

网友C:
接近开关接线接闭点,则其对应的输入点X一直动作,PLC内的X信号处于动作状态,如果PLC内的X是常开,则与之相连的线路导通。如果PLC内的X是常闭,则与之相连的线路断掉
接近开关接线接常开点,则必须要触发接近开关,PLC上的输入点才会动作。动作以后,内部的常开常闭就会互换
这样应该能明白了吧。

网友D:
呵呵;这个可以根据开关在程序中用常开或常闭点;

网友E:
用什么点,按你的要求就行了.用开闭都一样的

网友F:
实际接线是闭点。程序中,用常开的话,PLC上电后,run中,其闭合。程序中,用常闭,run中,其断开。

网友G:
假设为FX2N,接近开关常闭接PLC的X1,则在当要求接近开关动作时信号有效、例如作为位置检测、到位停止时,则会取X1的常开点进行控制,如图1(假设控制Y1)。
   这是因为,接近开关未动作时(常闭点),X1是接通的,X1的常开点是闭合的,这时Y1接通;而当接近开关动作时,则X1是断开的,这时X1的常开断开,从而使Y1断开。

   为便于理解,可用一个辅助继电器(如M1)对X1信号进行转换,参见图2;此时,M1的信号与接近开关的一致。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见的问题。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图2-15),但没有给予回答,而是留作了思考。

网友H:
就是当它的输出线圈得电时,其常开闭合,常闭则断开

网友I:
开关是常开型的 在PLC中,你想用常开点,那么就选常开型的,想用常闭就选常闭型

开关是常闭型的 在PLC中,你想用常开点,那么就得先常闭型的,如果你想用常闭型
                                   那你就 要选常开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