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控制要求:(如图说明)按规格尺寸要求对板材裁剪。过程1;板材通过滚道输送,有编码器检测板材移动的距离,到达设定的距离滚道停止。2;由压紧机把板材固定,裁板机把板材裁断。3;裁完后裁板机退回,压紧机抬起。4;板材继续输送,重复以上过程。

网友A:
可以参考这样的图

网友B:
旋转编码器与变频器构成速度闭环,主要是是电机速度稳定,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用三菱的1.5KW用哪个型号的比较合适?价格是多少?是不是需要加直流制动?谢谢!可以通过QQ;305362382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