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小弟菜鸟,最近开始学习Proface触摸屏,触摸屏接前端FPGA电路发送过来的信号并在屏上绘制曲线信号,但不知道曲线所引用的数据地址该如何定义,现在向各位GGJJ们请教,请各位GGJJ不吝赐教!!!!!!!!!!!!

网友A:
发送过来的什么信号?
不用PLC ?

网友B:
没用过FPGA开发板。

这个你参考Memory link协议,在GP软件的手册里,找Memory link这一章,应该可以协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