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给位大侠,前两天学习用s7-200做的PID控制出现了问题,小弟不懂望大侠们指点一下。先行谢过了。
我用的226配了个em235,用向导做的PID控制程序,然后直接用的sm0.0使能,别的就没有了,但是在控制面板上进行监视,无论水位怎么变化,过程值都是零,我然后尝试改动各个调解数值,发现只有输出值随着变动但是过程值还是不动,是不是我哪地方没想到弄错了啊。
后来我怀疑是设备出现问题了,换了输入口,结果还是同样的情况,我用在线监视查看模拟量输入,结果发现输入是-32000.0,在输入上加上电压结果还是-32000.0这是不是就表示我的em235直接坏掉了啊.
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给点指示。

网友A:
EM235上对应的DIP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1.EM235有电没?
2.EM235设置对不?
3.模入接线对不?

楼主:
em235肯定是有电的,235设置是不是指的dip设置啊?模入接线我是用的一个水位变送器,接上之后我用电压表测过235的接线端子上电压是会随着水位点变化变化的。

网友A:
DIP要按输入的量程来设定;

楼主:
谢谢帮助,我把dip开关设置好了,选得0-20ma和我的液位变送器的输出应该是相符的,现在读取输入口的数值,显示是零,是不是我的接线有问题啊?
我是用的PLC的24v电源接的液位变送器的正接线端,负接线端接到em235的A+,A+和RA是连到一块的,A-接到PLC的M端。
我感觉没什么错误啊。您帮忙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谢谢。

网友A:
Em235的DC24V电源接了没?

楼主:
已经接了。

网友A:
连机后查看PLC信息,如果EM235连的话,有4模拟输入2输出的;

楼主:
在哪地方能查看到四路输入,一路输出啊,我怎么找了半天没找到可以在那地方能看到啊。老师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是我还太不了解这东西了啊。
谢谢再谢谢了。

网友A:
连机后点这个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地方能查看到四路输入,一路输出啊,我怎么找了半天没找到可以在那地方能看到啊。老师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是我还太不了解这东西了啊。
谢谢再谢谢了。

-----------------------------------------------------------------

连机后读PLC信息;
如果EM235没有被识别,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如果连上,会有如下的信息;

楼主:
不知道怎么在回复里面贴图啊,说着太麻烦了。
感谢您对我的一直帮助,今天我终于弄出点结果来了啊,起码输入不再总是为零了啊,按照您的办法总算解决了啊,输入值会随着水位变送器探头的上下移动发生变动了,不过现在我的PID程序的过程值还是总是为零啊,在调节控制面板上过程值始终是没有变化,我用用自动调试说是过程值越限,您感觉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您再帮我看看这个:
我的输入的液位变送器的范围是4-20ma,以前em235用的范围都是0-20ma,我昨天把em235的dip开关由0-20ma改成了0-50ma,结果现在过程值不为零了,输出变成零了,但是输出会随着增益和积分值的变化而变化了,虽然昨天试着调节增益和积分值还没有出现良好的控制效果,但是现在情况确实是有变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问题解决了啊?现在只要贴接合适的数值就行了啊?
虽然是可以调节了,但是心里总是不理解,为什么改了个测量范围就发生了变化了呢,并且我的测量范围以前就正确啊。
您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就没问题了呢?
期待您的答复

网友A:
呵呵;这个是没有0~50mA的功能的;

网友A:
大概你是看错了,DIP调成0~50mV的量程;
这个模块是不支持0~50mA的;超过32MA你的模块估计就完了;

楼主:
呵呵   果然是0-50mv,还是您有经验啊,一眼就识破了啊。我的为什么0-20ma没法调节呢?

楼主:
我的控制的输出是想控制一个电动调节阀,但是现在还没接上阀门,是不是就不能调节啊,其实我现在只是想得到一个理想的调节曲线,验证我的PID控制能够实现就够了啊,所以现在只是把液位变送器接到了系统中,输出还没有接上阀门。所以现在的水位也是不变化的,这样能进行pid调节吗?
是不是只有把输出接到阀门上形成一个闭合系统才能调节啊?

网友A:
呵呵;先检查一下你输入信号的量程是多少吧;

楼主:
我用的液位变送器的输出是4-20ma,是铭牌上标注着的啊。至于为什么用0-20ma导致过程值没变化就不知道了啊?
没有形成回路也没问题吗?能得到一个我想要的调节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