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众多专家对DCS和PLC区别的理解

网友A:
帮大家贴出来吧

众多专家对DCS和PLC区别的理解来源:

   PLC与DCS无法比较,PLC是控制器,是孤立的产品,而DCS是系统。但PLC可以与DCS的控制站比较,PLC的循环周期在10毫秒左右,而DCS控制站在500毫秒左右,PLC的开放性更好,作为产品其独立工作的能力更强。
       —— OMRON公司 陆斌
  DCS是一个系统包括上位软件、网络与控制器,而PLC只是一个控制器,要构成系统还需要上位SCADA系统和与之相连的网络。对PID回路控制,现在三菱的过程控制器也可以实现象SAMA组态一样的FBD编程;DCS系统更大,控制的回路数目更多,有比较多的控制和算法,可以完成比较复杂的回路间的控制。硬件可靠性差不多。DCS可以做到I/O的冗余,PLC则不可以。相对而言,PLC构成的系统成本更低。
       —— 三菱电机自动化精密控制部经理宋葭晖
  DCS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硬件上包括现场控制器、操作员站计算机、工程师站计算机,以及联系他们的网络系统;DCS软件上是一个整体方案,解决的是一个系统的所有技术问题,系统各部分之间结合严密。
  PLC是一个装置,硬件上等同于DCS中的现场控制器;软件上是一个局部方案,站与站之间组织松散。
字串8

       —— 贝加莱负责APROL产品应用开发的技术经理陈志平
  分析DCS与PLC的区别,最关键的是两点,一是DCS是分布式控制,拥有全局数据库;二是PLC是顺序扫描机制,DCS是以时间为基准的控制。我们的系统符合第一点,例如一个I/O标签的修改,在HMI也可以同步体现。
       ——罗克韦尔自动化过程市场产品经理 王广野
  DCS系统采用一个统一的开发环境,工程师站(过程管理层)用于现场控制站的组态,控制算法的开发以及流程图画面的开发。采用一个统一数据库!而PLC用于过程控制需要不同的开发环境,首先要对PLC(相当于DCS的现场控制站层)进行逻辑开发,建立相应的数据库,然后再通过相应的上位机软件,例如GE Fanuc 的Proficy HMI/SCADA - iFIX 或CIMPLICITY Plant Edition软件,建立与PLC相对应的数据库,然后进行流程图画面的开发。
  DCS开发控制算法采用仪表技术人员熟悉的风格,仪表人员很容易将P&I图转化成DCS提供的控制算法,而PLC采用梯形图逻辑来实现过程控制,对于仪表人员来说相对困难。尤其是复杂回路的算法,不如DCS实现起来方便。
  DCS系统通常提供完整的系统给用户,包括机柜,电源,工程师站,操作员站,用户只需在现场简单的安装。而PLC则需要系统集成。
  DCS实现顺序连锁功能相对于PLC来讲是弱势,且逻辑执行速度不如PLC, 也不如PLC编程方便。
  DCS的现场控制站层‘通常采用集中式控制,尽管支持远程分布式I/O, 但由于成本原因, 很少采用。而PLC基于现场总线的远程分布式I/O更灵活易用,能有效的节省接线成本。 字串6
       —— GE Fanuc全球自动化解决方案中国区总经理贲志刚
  DCS与PLC在硬件平台基本一致,差异在软件与数据平台上。PLC比较开放,不同厂商的产品互联性好。西门子的PCS7与PLC的开发是独立进行的,虽然采用了PLC的硬件平台,但在系统构架、编程组态方式等都不一样.
         ——西门子公司PCS7市场推广经理 谢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