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我帮你贴出来,免得下载费劲

主题:一个典型的PLC接地故障,相信对大家很有帮助

故障现象:生产线能自动运行,但是开卷机直径和长度计算不能正常计算,焊缝跟踪不能正常(主要是计算),停止后再运行张力无法建立。PLC(416-3DP,和416-2DP两个CPU)侧看到4个FM451卡有EXT 故障。

处理过程:对FM451进行诊断,发现有外部辅助电压故障,检查电源,DC24V,正常,检查4个FM451下的所有编码器,没有发现接地现象,后又发现另外5个FM450卡指示灯一个不亮,现场电机JOG,在STEP7中没有收到数据。

最终结果:无意中检查24V电源,P对地才5V,PLC所有的卡共用一个24V电源,每块卡分别有一个断路器。轮流分断开关,在分断到其中一个时,FM451的故障指示消失。继续检查,发现现场的一个限位接地。处理以后一切OK。

事后分析:DI点的接地发生以后,对应的断路器还没有达到分断的电流,由于和功能模块使用同一个电源,造成功能模块的电压受到了影响而故障,初期我们也在接地上进行了检查,但是只检查了有故障的功能卡下的情况,没有想到DI卡下断接地也影响了他。

说明的不太清楚请大家见谅,希望大家有好的案例都拿来分享,我在这里起个头了。

补充说明: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这里还是挺受欢迎的,针对下面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做个补充说明。

1。电源,这套系统的电源是使用了2路,一路给PLC供电,一路给I/O卡和功能模块供电(很多朋友认为是一路电源,可能是我没有交代清楚。)

2。保护,断路器的设计我也一直认为是有问题的,使用的是AC 2A的断路器,但是就算是选择合适的断路器,普通断路器对接地可是没有保护功能的。使用带保险的端子排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很好国外设备都带漏电保护功能,若是增加这个,我想也不错吧。

3.接地,是现场24V的光电传感器接地,当然就是PLC的输入卡,这样就拉低了FM卡的电压,FM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这样出现了一个电源的什么故障(时间长了,我忘了)

网友B:
我做的配电未作任何接地,有多大危害?强电和弱电的接地何以用一个吗?

网友C:
有接近开关,变频器的那些回路,如果接近开关不接地,变频器到电机的导线,不是屏蔽的,不接好地, 那接近开关就有干扰信号 串入PLC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配电未作任何接地,有多大危害?强电和弱电的接地何以用一个吗?
曾经试过变频器的接地线和接近开关的屏蔽线接到一起,结果干扰更加严重

网友E:
强电和弱电的接地不能用一个

网友F:
接地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有时接地不好,还出现干扰

楼主:
哎,说起来就有那么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我们现场DP通讯的,居然PLC的CPU也受干扰,所有指示灯频繁闪烁,导致后果可想而知了。。。不做好接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网友G:
动力地和信号地最好分开,很多带电子器件的控制器都有接地标准的。如果和动力线共用接地,大电流可通过接地线流向控制器,产生故障。

网友H(2009-12-26):
接地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