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动出错?

楼主(2009-11-06):
我公司CQM1H-CPU21PLC在运行时候会从RUN状态跳到其它状态,所有输入输出都无效,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师傅可以告诉我吗?我把PLC断电在上电就好了,
是PRR/ALM亮了

网友A:
查一查程序有错误吗?

楼主:
程序应该没有错误,因为正常的时候输入输出都可以

网友B:
模块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C:
故障时用手编或电脑连一下看;

楼主:
看PLC里面什么?

网友D:
很可能是程序中有停止PLC的指令,查一下

楼主:
PLC里面只有运行程序,

网友C:
停止时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

网友E:
模块坏了

网友F:
你的PLC快坏了,这是先照,随着频次,间隔会缩短,有一天彻底不能用了,做换的装备还来的及。

楼主:
我的PLC的ERR/ALM指示灯亮了

楼主:
是ERR/ALM亮了

网友C:
最好连上电脑查看一下故障代码;

楼主:
是PRR/ALM亮了

楼主:
是PRR/ALM灯亮了

网友G:
停止时电源指示灯不稳定吧

网友H:
可能是PLC的硬有问韪了,先作个简单的清扫再看下,有没的什么东西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