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自学自会PLC指令…》(FX2N)"的疑惑

楼主(2009-11-06):
今天在本论坛看到一个帖子,看得有点晕.数据寄存器可以复位吗,本人知识浅薄,认为数据寄存体是不能RST的,有哪位高人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刚刚查了一下FX2N”使用手册“,看到RST的目标元件有:Y、M、S、T、C、D。
手头无PLC,故未试。
当时写程序时,是用仿真软件试的。

网友B:
当然可以;
执行后变成0;

网友C:
当然可以... 3年前,就这样用过..

网友A:
其实,顶楼的图,可以看作是:试验接点比较指令,和RST指令是否对D有效。

网友D(2009-12-11):
没用过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