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电机功率为750kw,供电电压为690v.因为考虑到变频器的容量问题,想用两个变频器进行主从控制(变频器容量及型号不详).

因为对这种电机不太懂,所以想请教高手,对这种电机供电需要几根电缆啊? 电流多大,需要选多大截面的电缆啊?

网友A:
是双速电机吧,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按最750KW选配,国产变频的话最好放大一档,

楼主:
双绕组交流异步电机需要接几根电缆
现有的变频器,单个容量不够,所以考虑使用两个.不知道双绕组电机是不是就是双速电机,不太明白.这些都是客户提出的,但是没有其他具体信息.我现在就是需要知道电机的配线,需要几根以及多粗的电缆

网友A:
电机电流大概是900A电缆要用用到500平方毫米
普通电机可用2*240的做一相(主要是比较好接线)
双速电机因接线拄的原因只能用500的(线很难做哦)

这么大的电机怎么不用高压电机呀!(6000V)
(不解)

楼主:
双绕组交流异步电机电缆截面
现在电机供应商说两个变频器供电,相当于并联,电机定子电流为450x2,有两个出线盒,一套绕组三根线.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选多大截面的电缆啊?

网友A:
你先要说明是什么电机才好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