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我组态完后,选择是MPI/DP,站地址为1,并且在控制面板中,选择了CP516PROFIBUS ,电脑上有CP卡的,在触摸屏上也设置了MPI/DP,站地址为1,就是连不上,用CP卡诊断也读不出,我用的是紫色线缆.

网友A:
换条USB/MPI电缆试试

网友B:
用串口电缆很容易连接的

网友C:
Tp170带有RS232的;

网友D:
你用DP吗?感觉你地址重复了.感觉你是通讯设置的问题.

楼主:
今天再去实验室弄得时候,换了一台电脑,还是用紫色电缆,用了MPI的方式下载,下进去了,我又试了其它几电脑,都没下进去,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对了,如果用黑色的MPI电缆能不能下载的

网友C:
呵呵;还黑色、紫色;
你的MPI是国内仿的吧?

楼主:
是西门子公司赞助的,不是仿的,黑色的就是有适配器的那种,紫色的就是PROFIBUS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