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转

楼主(2009-11-07):
西门子S440 4KW变频器,用4-20MA控制。PLC断电后变频器自动反转。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设计的控制思路有问题,既然是PLC断电了,为什么不封锁装置的控制字呢?

网友B:
呵呵;PLC断电应当把给变频器的控制信号及频率信号全断了;

网友C:
是控制的问题,应该连变频器一起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