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子秤的通讯

楼主(2009-11-07):
以前我们用普通的电子秤放料,料到50kg后手动关闭阀门。想改成自动控制,用电磁阀,并每次放料以前都清零。
不知那种电子秤能用PLC控制?

网友A:
你是准备用通讯方式控制还是用I/O控制?

楼主:
通讯方式精确一点

网友B:
你的电子称是否带通讯功能?

网友C:
可以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D:
用一个重量控制器就ok了

网友E:
还用手动啊,我们这直接在电脑上输入重量,点击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