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1-07):
是一个关于电烙铁焊接的问题请教下大家,我用的是500W的电烙铁,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焊那焊锡就是不和焊接元件粘在一起是什么原因啊.我有用焊锡膏的,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哪个高手能详细告诉下我怎么用啊?谢谢啦~~!!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不好搞。用焊锡膏不容易搞定。你可以买一点松香。然后用锉刀把烙铁头锉干净。上上松香,用焊锡丝涂到烙铁头上。这样就吃锡了。然后烙铁放到待焊元件上。接着拿松香放到烙铁与元件接触处,流上一些就行,接着拿焊锡或焊锡丝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B:
焊接元件是什么材料?

网友C:
你是用来焊什么东西的

网友D:
不是铜,锡,一般情况下就别想让工件吃锡了

网友E:
如楼上所说,焊锡膏可能仅适合铜(也许还有另外的金属)的锡焊;如焊铝件,就要用另外的焊料。
   再者,焊接前,应清除焊件的氧化层或污物,同时选择或调配合适的焊料。

   另外,焊锡膏有一定的腐蚀性,焊电路板或电子元件时,最好不用或者用后清理干净;当然,楼主所提问题,不是焊印刷版——因为,500W烙铁。

网友F:
铁件用盐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铁件用盐酸
有搓就够了

网友H:
建议不要用焊锡膏,否则一年后就会后悔

楼主:
谢谢楼上这么多位

网友I:
第一:先处理表面的氧化层。
第二:应使用焊剂。
第三:烙铁的热量应足够大。

网友J:
原来焊锡膏不是万能的

网友K:
把氧化的地方处理下才能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