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9-11-07):
请问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必须要PLC或单片机吗?直接通过开关控制可以吗?请尽量说详细些
电机为Nanotec  SMC44G
驱动器面板基本为:

EN+24                               A
EN+5
EN-                                    A-
CLK+24
CLK+5                                B
CLK-                                   B-
DIR+24
DIR+5                                24-48
DIR-                                   GND

请问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正反转不一定要用PLC或单片机

楼主:
能尽量说得详细些吗  谢谢!!!

网友B:
正反转只是一个高低电平的关系,但是脉冲你用什么发呀?

楼主:
如果用OMRON的PLC 要怎样接线和写程序呢?
实现结果为:

通过外部正反转按钮给PLC信号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仅此而已,非常感谢!请详细说明如何进行硬件接线和程序的编写。

网友C:
呵呵;正反转只是一个数字信号,你外部开关给它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如果不用PLC,用编码器吗!用它发脉冲给电机驱动器。很多数控机都是这样的做的。
接线要看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一般是给驱动器供电,从脉冲端口,接线出来,一般有两个,一+,一负接脉冲口,电压大的话可能要接限流,一般还有一个方面端也是一般一+,一负负端接方向控制。

网友E:
欧姆龙的CP1H PLC ,指令中自动判别方向.你只需要接线和编程就好了....

网友F:
EN+24                                       A
EN+5                                                    接电机的一相
EN-                使能                     A-
CLK+24
CLK+5                                      B
                                                           接电机的另一相
CLK-               脉冲                    B-
DIR+24
DIR+5                                     24-48      接直流电源
DIR-              方向                     GND

网友G(2012-03-04):
可有PLC程序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