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1-07):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PLC烧掉通讯串口,和触摸屏不能通讯,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怀疑是热插拔了,但人家说是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的问题,望各位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A:
热插拔、或电源有问题

网友B:
你怀疑是热插拔了,那是不是插拔了后就不行了呢

网友C:
呵呵;这个原因有很多,热插拔也是一种;

网友D:
我们公司出去的设备上用的是欧姆龙CP1hPLC控制3G3MZ变频器,3G3MZ变频器的通讯口就经常烧,欧姆龙的人来看都说不清,结论 选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