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三相电表接两个互感器可以吗?
一个三相电度表,两个电流互感器,可以完成计量吗。有图纸更好,谢谢。

网友A:
没有听说过,可以吗?

网友B:
三相三线的就可以

网友C:
三相四线制。。。有功表可以    加接电流互感器。。。

网友C:
三相表的序号我记不清。。。你看有功表内壳里面有图的。。。。你要买有功表。。。

网友D:
三相电表接两个互感器可以吗,此题有意思,可讨论讨论,究竟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
以本人来看是不可以的,因为每块表的数值都是向互感器要的,当然了电线则必须穿入互感器,而且穿向要正确。

网友E:
三相三线制可以,三相四线制的不行。

网友F:
没有听说过,不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的
只要你三相负载平衡问题就不大(比如电机)
要是不平衡的要不就是你赚了。要么就是用户赚了

楼主:
应聘时人家提出来的,有可能不成立,是个选择题(是或否)

网友H:
高压计量有采用两个互感器的。

网友I:
可以的啊,接一个也可以。

网友J:
可以的,我以前看到过,回去翻下资料,但一般不用,比较3个才最准确

网友K:
三相一般都是一相上一只

网友L:
低压计量用三个,高压计量用两个。

网友M:
肯定的答案是不可以。

网友N:
两个电流互感器应该可以的!

网友O:
A 和C相穿过电流互感器通过万转开关与电流表相连,当开关处在断开位置时,两个电流互感器全部短接,电流表无显示。当开关处在A处,C相短接A相连电流表,同理开关处在C相时显示C相电流,开关处在B相时,A C两个互感器并联在电流表上,根据三相电互差120的道理360-240就是B相电流值。另外互感器必须可靠接地,不可开路,但可以短接,因为互感器 的内阻小。

网友P: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Q:
高手们 弄个图来看看!

楼主(2009-12-27):
答案可以的,

网友R:
答案是可以,很多书上都有写着的!

网友S:
完全可以,但是计量精度没有加3个互感器的精度高。。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
只要你三相负载平衡问题就不大(比如电机)
要是不平衡的要不就是你赚了。要么就是用户赚了
同意

网友U(2010-03-14):
同意6楼

楼主:
三个表接两个传感器图纸

网友V(2011-02-19):
对于精确数据,我还是觉得不行。。

网友V:
为什么?能求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