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我们单位自制的铁芯卷绕机用电感式接近开关和正泰计数器做计圈数的简易系统,当铁芯卷绕结束时,就用点焊机焊一下,点焊机是脚踏开关控制的,在脚踏开关瞬间,计数器数字乱跳。这应该是点焊机的变压器干扰所致。它是对接近开关的干扰,还是对计数器的干扰?这种干扰是不是高次谐波?还是其他电磁干扰?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加光电隔离试试如何

网友B:
电磁波干扰,不大好办

楼主:
加LC滤波器怎么样?

网友C:
速度不高的话用干簧管就可以啦

楼主:
刚才无锡一个师傅,建议是这样的:点焊机的电源线穿壁厚不小于3个毫米的圆形铁管,铁管与接地线相连。接近开关的线用屏蔽线,屏蔽线外面穿铁管,屏蔽层与铁管相连后现与接地线相连。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我觉得他这个办法简单实用,经济廉价。感觉绝对万无一失,再强的干扰都可以消除。

网友D:
可使用屏蔽线.锡纸包住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