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大家讨论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高的问题.
一种情况是:次级绕组整流电压值,各路电压都偏高;
一种情况是:+5V正常,但其它供电电压较高。
有没有可能,在+5V正常情况下,其它各路供电有偏高或偏低现象?

开关电源的供电一般有+5V,提供CPU主板、操作显示面板的供电;正、负15V,提供故障检测等控制电路的供电;24V,提供控制关子电压和工作继电器线圈电压。再就是,四路驱动IC电路的供电,一般为22V左右。
开关电源的故障率较高,修复成本也比较低廉。是很值得一修的。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电路形式大同小异,但故障成因却是多种多样。
输出电压偏高的情况不多,但故障形成原因值得探讨,检修方法可以共享!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次级绕组整流电压值,各路电压都偏高;可能取样电阻有问题

网友B:
开关电压的电压取样是取至+5V的!因此+5V的负载大小就会影响到其它个组的电压大小!
+5V负载偏重,其它各组就会偏高!+5V负载偏轻,其它各组就会偏低!这是正常现象!
这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进去了!修理开关电源必须知道这些??否则会适得其反???

网友C:
应该是取样电路出路问题啦

楼主:
我修过一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的故障,测量+5V输出正常,但其它各路电压输出偏高,如驱动电源正常输出时约为22V,此时竟高达40V,几片驱动IC都过热炸裂了!
故障现象是,拔下主板排线,相当于+5V空载,没其它输出电压有所降低,如驱动电源电压降为30V左右,但连接主板后,+5V仍旧不变,但其它各路输出电路就会大幅度上升。
3楼朋友说的不错,+5V负载重了,由于稳压反馈调节的作用,其它路的电压便会升高。连接主板后,相当于+5V负载加重,就导致了上述状况。但检查主板并无短路或其它故障。这说明+5V电源回路带负载能力变差了。但空载时其它电压输出仍旧过高,说明+5V电源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负载”了。
嗨,最后查出为+5V电路的滤波电容有容量严重减小和漏现象!容量减小,使带载能力差,而漏电,导致了自身的过载。稳压电路是正常的行使了应尽的职责,将+5V稳住了,其它各路的电压输出却大大升高了。

楼主:
而实质上是,将往低处变化的+5V给抬高的同时,将其它各路输出电压也一同抬高了.
是控制开关管导通的占空比发生了变化,导通时间变长,截止时间变短了,输出电压便一同升高了.

假设+5V输出电压也偏高,如5.8V,如何下手检查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B:
如果+5V电压偏高,主要是取样电路出现问题!?检查的主要目标肯定是取样电路的相关原件!特别是TL431,光电耦合器及相关的电阻电容!!问题不易判断时,可以考虑代换431和光耦!!

楼主:
+5V输出电压采样电路,应该包括:TL431及外围电阻分压网络、PC816输入、输出侧电路(用于初/次级电压隔离)、UC3844的1、2内部电压基准电路和外围电路等。若采用分立元件构成的的开关电源,如东元变频器等,省去了UC3844,添加了分流管这一环节,用对开关管基极电流的分流调节,来实现稳压输出。
从电路原理上分析,TL431、光耦老化导致(采样)反馈信号减小,或TL431外围电阻有变值现象,还有UC3844内部电路不良均会导致+5V输出电压偏高。假若TL431与光耦有开路性损坏,其输出电路将高达额定电压下的二倍!稳压环节肯定存在开路性故障,切断了反馈电压信号的传输。当此实际故障发生时,不但负载电路的IC电路会大片烧毁,而且开关电源本身也有可能导致严重损坏。故障的检查倒反而容易。
而+5V输出只是偏高,如5.8V,说明稳压环节还是起作用的,电压输出还在闭环控制之中,稳压电路只是不太尽职而已.而故障的检查反而不好下手了.
TL431的开路和短路故障并不鲜见,而器件低效却不多.光耦器件也是如此.根据经验,三极管器件经集成器件更容易出现放大倍数变低,导通电阻变大等低效现象.因而检查和代换试验的重点应放在三极管一类器件身上.
(未完待续)

楼主:
我修过一例+5V电压输出偏高故障,约为6V。台湾东元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由分立元件构成,稳压电路由TL431、PC817光耦、开关管基极分流管构成。
测量TL431、PL817、分流管都无异常,更换TL431、PC817后故障依旧。查TL431、PC817等外围电阻元件,皆无变值现象。最后代换开关管的基准分流管(三极管),故障排除。
分析:因分流管性能变劣(低效、放大倍数减小、导通电阻增大)等,对开关管基极电流的分流能力降低,使开关管饱和导通时间变长,二次绕组输出变高。

网友D:
跟各位高手学维修!

网友B:
修理开关电源还要特别注意那些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的故障有些很容易判断,比如冒顶!漏液!过热(朔封开裂,收缩变形)!爆裂等!
但是一些毛病是不容易判断,比如容量减小!漏电!失容!甚至用万用表都无法判断?这时只能用替换法进行判断!
由于是用在开关电路中,电解电容还要能耐的住脉冲电压的冲击!在耐压选取中还要考虑足够的耐压量!
对于那些设计时太靠近散热源的电解电容,在二次维修中要使它们距离有所增加!
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的温度要选用105°的!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好!检修中用代换方法,在难以确定故障元件时,也是很有效的。
下面说一个有点极端的故障例子,也是开关电源+5V输出偏高的故障。代换了TL431、PC817、UC3844后,故障依旧。
说到+5V的采样电阻,应该是TL431外部基准端(第1脚)连接+5V和地的两只5k分压电阻吧。另外,光耦输入侧接+5V和地的电阻,其阻值大小,也会影响+5V输出的高低。再扩大一点范围,光耦输出侧4脚电阻,也对稳压有所影响。查这些电阻,都阻值正常,无有变值现象。
这时候,不排除代换元件,性能上不太理想,也不排除电路的原设计欠优化,电路很容易出离+5V的稳压范围。修到此际,检修基本上就给卡住了,查不到损坏元件了!
除+5V回路外,其它供电的偏高一点并无大碍,但考虑到CPU供电,最好在允许范围内。还是得想法使输出电压降下来。如果没有时间将电路细“研究”下去,可以采用偷懒一点的方法,将输出电压调低下来。
1、将TL431外部基准许端接+5V的5k采样电阻上并联几十k电阻(具体数值由试验决定),人为提高采样电压,使稳压电路对输出电压作出“下调动作”;
2、在光耦1脚接+5V的电阻上并联数k电阻(具体数值由试验决定),增大光耦输入流,减小输出内阻,使稳压电路进行降压调节;
3、在光耦输出侧并联几十k电阻(具体数值由试验决定),也能使输出电压回落。
以上以1、2种方法为好,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就能解决问题。
这样,便将稳压电路拉回到稳压调节范围,+5V的输出已经很标准了。

这种问题,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欢迎大家发表不同看法。

网友E(2014-10-13):
回复 楼主:
我修过1台取样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是伟创,搞了好久才搞好

网友F(2017-07-18):
谢谢,咸老师的指导。开关电源输出都高。查出了是TL431回路有线条断了

网友G:
这个帖子把我带到工控网,整流二极管导通压降变大,也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