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我新装了台840D装置(主板型号572.5),刚刚调试,只要是把plc程序传上去后,系统从新上电就报120202,清除PLC后报警可消除。只要不关机一切都正常,NCK-PLC-MMC都正常通信。不传PLC程序也没有报警。换了多个NC与PLC程序了都没变化。后来又换了块主板(主板型号572.4)120202报警没有了,可一下载PLC程序就报411501.MMC与MPI电缆都换过,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多谢!

120202 等待与NC/PLC 的连接
说明: 操作员面板通过一个串行总线与NC 和PLC 连接。
      如果MMC 是第一次启动并且NC / PLC 向上线性变化没有完成或与这些组件的通讯出错,
      会出现此报警。
      涉及到此报警时,所有与NC / PLC 有关的显示值都将变为无效。
      控制器线性向上变化时此类故障是正常的( 如:重置之后)。
反应: - 报警显示。
处理: 一旦故障情况已经结束,则报警自动消失。
      如果此报警不断出现,则可能是多种故障引起的。( 如: 线路断开、NC / PLC没有向上的
      线性变化、总线结点的地址错误/ 数据传送速率配置等等)。
      程序继续: 内部的

411501 错误的FB15 版本,> 清零,不从项目中传送FB15
          说明: FB15 不适合所使用的基本程序。
      反应: - 报警显示。
      处理: PLC 清零。使用基本程序正确的版本。
      程序继续: 内部的

网友A:
检查PLC程序吧,还有PLC的通讯设置。

网友B:
从硬盘将备份的NC、PLC文件重新安装到NCU里。

网友C:
回付过一吗?

网友D(2010-03-08):
120202这个报警我也遇到过 后来我直接上电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E(2010-05-31):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把西门子的软件版本换了,将7.4.20换成7.4.30,再重新上传plc和nc程序,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