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7):
伺服驱动器如何参数调试?

手头的一台DA98A配一台SQ80A024B30-8电机,无合适的内置参数号,如何自己调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参数?没调过伺服,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调?

空载,设为位置模式下,把位置环和速度环参数都调的很小/最小,基本上只有电流环,参数也很小,一圈中大部分位置使能后电机抖/响,或者用手能拧动一个角度,然后就抖/响,只能将使能置为无效;只在某一个固定位置可以锁定,用手拧感觉比较好——朝两个方向拧动一点后,电机都会自动回来,可以转到1000多转,再高时会报Err4位置超差。为什么只在一个位置可以锁定,锁定后高速运行为什么会报超差?位置超差限设到最大了400(对应10圈吧?编码器2500线)。

自己感觉电机相序和编码器/Hall位置都对,逆时针旋转电机时,Hu/Hv/Hw上升沿依次对应Uuv/Uvw/Uwu上升沿,且Uuv超前Uvw120度,Uvw超前Uwu度,A+超前B+,Z+对应Hu上升沿。这又不对吗?

还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本身的参数还是不错的,一定在手动设的话,一带,带载把转动惯量测出来才好设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