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我们厂用的变频器是G7系列,22KW一个,5.5KW两个,2.2KW四个。22KW的不需要制动电阻。其余6个要制动电阻,制动电阻规格100欧520W四个,250欧260W两个,由于发热不是很厉害,制动电阻接线都用普通4平方普通PVC电线,外套黄腊管。这样有没有问题,不会烧坏电线吧?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用电炉丝代替也可

网友C:
已经很谨慎了,没问题。

网友D(2010-05-06):
没问题,不要碰到电阻就行。

-----------------------------------------------------------------------------------------------
路过,助过。

网友E:
有问题,有不少出线烧坏制动单元或者制动电阻的。最好套上高温护套管

网友F(2012-07-06):
最好用补偿线

网友G:
没问题的,我们现场好像也是用的普通的电缆,只要满足载流量就OK了,电缆本身又不发热,制动电阻的接线端子也是不会发热的,发热的部位离得远着呢。

楼主:
看来我们也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