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我在程序中使用了ZCP区域比较指令,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发现它有不正确显示的现象,被比较数据在区域上限与下限之间,而结果却使25507(小于)标志位有输出,而导致了我的项目程序发生了错误,不知道各位有类似的问题发生过没有.
ZCP指令在程序中可以被多次使用吧,应该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吧.

网友A:
程序这段贴上来;

楼主:
哈哈,我找到了原因了.
因为我的参数是在1分钟的时候初始化即清0,所以小于标志位是在1分钟的时候由无变为有,而且我后面的捕捉信号也是在1分钟的时候进行状态捕捉,按照我的设计目的是在标志位变化之前的很小时间内把状态捕捉到,结果就是在这儿出现了数字电路的竞争现象,从而导致了输出状态的偏差,我把标志位的变化时间间隔由原来的一分钟改为603毫秒,即躲过了捕捉信号.

网友B:
找到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