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单位昨天一个22KW的电机闻着有糊味,用万用表测量各相电阻都是0.8欧左右,各相也没有对地短路的情况,请问如何判断这台电机的好坏?为什么小功率的电机在测量各相电阻的时候电阻会很大?大功率的电机为什么各相的电阻为什么会那么小?我该用什么公式来计算电机实际各相电阻应该是多少呢?就像这个22KW的电机,实际两相之间的电阻应该是多少呢?我测的两相电阻是0.8欧左右,那么我该如何知道这台电机,两相之间到底是短路了,还是正常的呢?

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各相间电阻应该是微欧级的应该用电桥测量那才准确,万用表测量各相电阻是不准确的,所以0.8欧不具有参考价值

楼主:
那么如果要判断一台22KW的电机是否烧坏,用万用表无法测量吗?只有用电桥测量吗?单位没有电桥啊,我只有万用表,这么说没有办法来判断电机的好坏了吗?

网友B:
1.用兆欧表0-500伏测电机对地电阻如果是380V的电机电阻应不小于0.5兆欧。
2.拆开电机接线柱连片。分别测电机绕组之间电阻。不应有短路现象。
3.分别测绕组首尾端。三个绕组电阻应相差不大。
4.还不能确定就要拆开电机检查了。
通过上面几项检查。一般是能确定的。

楼主:
那么这台22KW的电机的三相绕组应该是多少呢?我测得三相绕组大约都在0.8欧左右,电阻这么小,怎么知道是短路了绕组见是短路了,还是正常呢?

网友C:
拆开电机端盖看一下绕组,如果线圈颜色都变色,就是电机过载,还要检查机械,若一部分变色,就是三相不平衡,要检查电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要判断一台22KW的电机是否烧坏,用万用表无法测量吗?只有用电桥测量吗?单位没有电桥啊,我只有万用表,这么说没有办法来判断电机的好坏了吗?

判断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只能用电桥,万用表是绝对不准确的

网友D:
赞成四楼的说法

网友E:
用兆欧表。

网友F:
测电阻,就可以了啊,电阻过小,只是未熔断

网友G:
要想 判断 电机是否烧毁  按你得 测量方法只能测量出 一相绕组是否开路!
电机的 功率越大它的导线截面积就越大,所以它的电阻就越小,
同样 功率电机, 因为极数不同,绕组的导线截面积也会不同的,
要想判断电机绕组是否有《短路,短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相间故障就用万用表测量, 要是极相组有故障《咋间》我建议你用短路侦查器查一下吧!
很容易查出故障所在呀!

网友G:
要想判断电机的绕组是否有《断路,短路》短路就没有电阻了, 断路就无穷大了!
我上面的这一段 打错了!  不好意思了!

楼主:
我感觉万用表测得很不准,我用的是福禄克的万用表,平常两个表笔短接,也显示0.4欧的电阻,现在测量两相间的电阻是0.8欧,我是很难判断相间是不是短路了。看样真得申请买个专业仪表了

网友H:
低压计量不可以,高压计量可以。

网友I:
这个问题论坛上介绍过方法的,可以去找一找,有简单的用万用表就能判断电机好坏的.

网友J:
用数字万用表可以测量,三相直流电阻一样大就是好的,小电机漆包线电阻大,

网友K:
cai拆开看就可以了

网友L:
最好用电桥

网友M:
1.用兆欧表0-500伏测电机对地电阻如果是380V的电机电阻应不小于0.5兆欧。
2.拆开电机接线柱连片。分别测电机绕组之间电阻。不应有短路现象。
3.分别测绕组首尾端。三个绕组电阻应相差不大。
4.还不能确定就要拆开电机检查了。

网友N:
就是这样,电机容量越小,电阻越大,应该没有烧坏

网友O:
4楼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P:
三个绕组电阻应相差不大分别测绕组首尾端。

网友Q:
最好的办法是通电 试车!

网友R:
4楼说的不错,7个KW以上的就只能拆开来检查一下了。
0.8欧,普通万用表二个表笔之间搭几次都会有不同电阴的,
22KW的电机你用普通万用表去量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里面的铜丝比你的表笔上的线还要粗好多,再说了,你能保证每次把表笔搭上去都是0欧????
如果还能通电就用钳形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不能通电你就只能去弄一个能精确到十几位小数点的万用表吧,呵呵,估计咱们普通电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了

网友S:
用兆欧表测量。简单 。准确

网友T(2010-07-27):
用兆欧表可以检测绝缘,用万用表可以检查绕组通断,如果是绕组匝间短路,还是用电桥或短路侦测仪比较可靠。

网友U:
采用3楼的办法

网友V:
用摇表测下三组线圈是否短路,三组线圈对地是否短路,再量下三组线圈的阻值是否平衡,不用管它电阻到底有多大,

网友W:
用摇表和电桥测量是必需的。但继电保护都未动作,只是闻到焦味。这种情况必须打开电机看绕组是否变黑,有时绕组即未开路也未短路,但绕组已经烧焦变黑,这时单靠测量也无法判断。

网友X:
大功率的电机电流肯定是大的,那么电阻肯定是小的了!

网友Y:
最简单的方法就用兆欧表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M:
用兆欧表一摇一个准

网友Z:
引用 网友B:
1.用兆欧表0-500伏测电机对地电阻如果是380V的电机电阻应不小于0.5兆欧。
2.拆开电机接线柱连片。分别测电机绕组之间电阻。不应有短路现象。
3.分别测绕组首尾端。三个绕组电阻应相差不大。
4.还不能确定就要拆开电机检查了。
通过上面几项检查。一般是能确定的。
按照以上步骤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AA:
讨论
接线端子全部拆掉
用兆欧表测试绝缘情况
100KW以下理论上1M就可以
但是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可能是长期不用受潮
最好要查明原因 在送电
你说的0.8应该是电机的直阻吧
这就不是兆欧表、万用表能OK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