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大家好,想问一下,你们在设计配电系统中,电缆是怎么选型的?比如:

1.连接电动机用什么样的电缆?YJV的吗?

2.连接按钮开关用什么样的电缆?BV的吗?

3.照明灯用什么样的电缆? RV的吗?

4.传感器用什么样的电缆?KVVP的吗?

你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怎么来选择电缆的呢?

网友A:
电工手册上有,有些地方选电缆并不是要求那么严格的

楼主:
你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怎么来选择电缆的呢?能不能结合上面的说一下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啊,哪位大哥,说的详细些啊

网友C:
在工作中我一般是这么选线的(电机起动回路中):
电力线
电机启动线
电机运行线
仪表线
接地线
控制回路线
选取的原则是根据信号类型,如是否需要屏蔽,阻燃,耐温,防腐蚀等。
小菜,自己是这么选的,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5楼,你有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上面的情况,改用什么型号的电缆?比如电动机的用ZR-YJV的可以吗?信号线用KVVP的屏蔽电缆可以吗?我想知道你们设计时对
1.连接电动机用什么样的电缆?
2.连接按钮开关用什么样的电缆?
3.照明灯用什么样的电缆?
4.传感器用什么样的电缆?
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电缆的型号。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使用环境来决定
比如,我是做船上的设备
这样的话  一般就要用专用的船用电缆
再就是看电缆样本查一下你选的电缆的特性
比如是不是屏蔽的?防腐的?乃高温的?==

网友D:
就是的 ,看你所使用的场所了

网友E:
应该是看具体情况啊  像我们搞信号采集 一班都是屏蔽的  有的是双屏蔽的  但不知道线缆那个牌子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