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帮忙

楼主(2009-11-08):
请教个问题,点在线时弹出下面这个窗口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你忘记插连线了,比如你使用的是平行线缆而不是交叉线,太多,请点击Help来看推荐的解决方法.

网友B:
报警信息是找不到CPU317模块。原因有几个。看是不是连接电缆连接不好,还是模块电源没有,还是模块没有连接好。

网友C:
是有关PLC的问题吗?

网友D:
在online的interface里正确设置,确保这个接口的接线良好.

网友E:
打到调试运行那个档再试试。

网友F:
是找不到CPU317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