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没事想自己DIY个车载硬盘播放器,升级一下那台CD机,但不知道选用哪种解码板合适。我想用160G的串口硬盘。有哪位朋友有搞过,谈谈动手经历,谢啦。

网友A:
车载硬盘?硬盘在车上防震不好做吧?固态的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载硬盘?硬盘在车上防震不好做吧?固态的还差不多

现在市场上的车载硬盘播放器都用2.5寸或3.5寸的电脑硬盘,自己做防振支架

楼主:
有人用DVD的万能解码板做过,但不支持WAV、APE、RM等格式.

网友B:
下载一个软件如格式工厂就行了。格式轻松转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事想自己DIY个车载硬盘播放器,升级一下那台CD机,但不知道选用哪种解码板合适。我想用160G的串口硬盘。有哪位朋友有搞过,谈谈动手经历,谢啦。
买个车载就行,才60多

网友D:
买个16GU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事想自己DIY个车载硬盘播放器,升级一下那台CD机,但不知道选用哪种解码板合适。我想用160G的串口硬盘。有哪位朋友有搞过,谈谈动手经历,谢啦。
买个车载就行,才60多

你指的是MP3吧,一首MP3是5M左右,一首WAV或APE是50M左右,效果不言而喻。相信你听了WAV或APE的音乐之后会把MP3丢进太平洋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16GU盘不行吗

16G的U盘如果存储WAV或APE格式的音乐只能储存300首歌左右。如果是储存网络版rmvb格式高清电影则只有20部左右。再说了U盘的解码速度太次了。

如果大家对APE格式的音乐不多了解的话,建议去这里下载几首听一下,很过瘾

http://mf66.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