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调压器,380输入,0-430输出,我接了两根相线380,两根输出接的电热丝,(调压器本身有三相输入三相输出,我只接了两相),然后调节器调了半圈,然后调压器冒烟了,再试没就用了。谁能告诉我烧掉的原理。

是不是接一相也可以的,接220的?怎么个接法?

网友A:
缺相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相了呀

我知道缺相。是不是有一种方法接220也可以正常工作的???怎么个接法?原因?

楼主:
谁说说撒

网友B:
想知道,等答案

网友C:
是不是自耦调压器?如果是的话这样接是可以的,但调压器有个最大电流限制,你的负载超过这个电流就要烧掉

网友D:
调节调节器必须空载或轻载。

网友E:
可能是加热丝,负载太大

网友F:
三相电加热基本上用“Y”型接法,具体看加热管。

网友G:
负载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自耦调压器?如果是的话这样接是可以的,但调压器有个最大电流限制,你的负载超过这个电流就要烧掉

是这种调压器,我扭了大概45度角,调压器就烧掉了。加热丝功率我不知道多少,0.75铜芯硬线里面的铜芯那么粗,80厘米长,功率应该很小的,后来接了个220调功器,用10K电位器调的,电位器扭的快了点,烧了根电热丝,换了根电热丝,慢点扭就好了。但我不 知道一开始为什么会烧调压器,烧调压器原理是什么?是不是接380没事,但调节器扭的多了的关系?可这样也应该烧电热丝啊,为什么调压器烧掉了,六七百的啊

网友H:
1:缺相
2: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