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KTV里面进线三相4线 150平方
空调100KW 380/3相5线
音响/灯光 150KW 单相
照明 100KW 单相
其他加起来差不多有400KW

工程队放线150的会不会很烫,他说150的还有点大呢,

地线和零线是否能接在一块? 什么情况下能接一起?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地线和工作零线还照要求是不能混合用的。
若是全负荷运行的话,不安全。你KTV是长期运营不是开一天两的。
   要考虑安全因数。不是考虑节约钱。
   三思而后行。出事一秒之间。

网友B:
150平有点大?谁说的,我看他是头有点大!
去查查载流量标准.估计只能达到一半.

网友C:
应该承受不了的,多大不能超过400A

网友D:
建议分多路主线走

网友E:
450KW的容量电流大概为900A(三相),而150mm2只能送300A左右,不安全。
零线与保护零线(不能说地线)绝对不能混接在一起(因为你要而且必须要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F:
负载不同时用,勉强可用。450KW要按1000A来算。最少要250平方毫米的线。

网友G:
单相设备平均分配后,全部满负荷电流达到650A,如果不是满负荷,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H:
应该承受不了

网友I:
不能用,导线电流太小。底线和零线在变压器时接在一起,3相4线在进户时要重复接地。

网友J:
150平方的线承受极限是250KW

网友K:
我同意6楼说的。
第一,要看150平方的载流量;
第二,保护接地与零线不能搞混绞了,它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K:
我同意6楼的
第一,要看150平方的载流量;
第二,零线与保护接地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L:
晕。 150应该够了,你空调不可能都是满负荷运行的,他这是计算负荷,真的通电的话你全运行不可能有400KW的,你照明100KW都放在一相上的??音响100KW都是单独放一相上的?
有的东西粗看一下吓死人,我们厂里有台值绒机,有16个风机4个千瓦1台=64KW,落绒箱30千瓦,排湿16KW,主机11KW,还有其他些小电机估计也有20个KW,差不多有150KW,你们说说应该用多少线?我只用了50平方的,全开一点都感觉不到热度。
如果你是用的加热,是电热炉或者重负载的话,150绝对小了,但是你如果都是空调,都是电机的话这就够了。

网友C:
太细了吧,用2根都不够

网友M:
你的加起来400KW不是3相的,,,,如果把单相的的分别往3相上分担点负荷。应该可以。。。。。本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N:
同意楼上各位师傅说的,电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那是要在实际中来用的!

网友O:
不行的 线缆会过载 冒烟

网友P:
应该可以,空调100+音响150|3+照明100|3=200,满负荷400a多一点而已

网友Q:
学习啦,谢谢楼主有及楼下兄弟

网友R:
学习
同意14L的观点,很多东西不是光看理论计算,要多考虑实际应用

网友S(2009-12-17):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好像是刚刚好够用。零线和地线是不能混用的,它们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网友T:
哈哈,电缆能用.没事.是你的零线、和工作接地不能用一跟线你应该分开.

网友U:
不要拿人的生命和财产去冒险与碰运气!

网友V:
没有问题的,我用的电缆是95平方的,带的功率是500KW的,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没有问题的,我用的电缆是95平方的,带的功率是500KW的,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工作!
有点吓人
请问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X(2010-01-18):
全部运行后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根据电流再定电缆截面应该是多少.

网友Y:
听6楼的,没错

网友Z:
150  只能承受300A左右的电流,估计不好啊,还是换个大点的

网友J:
足够,不可能不过所有的设备同时满负荷开启,

网友AA:
150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啊
随便怎么算或查表
就是翻两番也不够啊
事故就是这样酿成的
要是你的KTV着火了,那就是不这几个钱的问题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P:
应该可以,空调100+音响150|3+照明100|3=200,满负荷400a多一点而已

同意.  总功率200左右.还要算上功率因数 还有一个公用系数.通常最多取0.7. 不可能所有用电器一块开的.

网友AC:
绝对不行,要用240的电缆

网友AD:
肯定小啦!

网友C:
太细了,150的铜线也就300多电流

网友AE:
线有点细,最少应该用250的线

网友AF:
150平方的电缆能否承受450KW
KTV里面进线三相4线 150平方
空调100KW 380/3相5线
音响/灯光 150KW 单相
照明 100KW 单相
其他加起来差不多有400KW
理伦上是不能,如果不同时使全部设备。因为KTV里灯光,照明不会同时工作

网友AG:
119随时待命

网友AH:
承受不了,客满时容易出事

网友AI:
恐怕不行,150的长期运行电流不得超过370A最好

网友AJ(2010-02-22):
如果是三相应该够了,不会是单相运行吧

网友AK:
引用 网友AG:
119随时待命
说的不错

网友AL:
空调100KW 380/3相5线,电流大概200A,音响/灯光 150KW 单相,照明 100KW 单相平均分三相电流160A,加起来360A.150平方的电缆载流量大约为300A故不可以。

网友AM:
蒽勒!
 5   6  楼的说得很好

网友AN:
所有负载加起来四百千瓦左右假如同时使用电流会达到六百多安。一百五十平方的电缆如果是铜电缆距离不超过一百米左右还可以,因同时使用的机率不会很高。电缆假如太长搞一下末端补偿会好一些。一般工程做完后再想加粗或增加电缆都是很困难的。零地必须分开。一般娱乐性场所用电设备大多都是单相零线是要参与电流的。照明如果能多搞一些节能灯或LED类灯具一百五十铜电缆没问题。我只想同大家多交流。

网友AO:
满负荷 683A     200MM最安全、

网友AN(2010-05-08):
如果距离不超过100米还可以电缆必须是铜质的3x150加2x95的。

网友AN:
解释的不是很专业,

网友AP:
脑袋进水了,等下出了问题谁来承担?

网友AQ:
这种人多的地方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好,选240有点余量的好,再一个也要看电缆的质量

网友AR:
地线和零线是不可以接在一块的

网友AH:
两根嘛还凑合

网友AS:
150平有点大?谁说的,我看他是头有点大!
去查查载流量标准.估计只能达到一半.负载不同时用,你

算的是总负荷,所有设备同时运行的可能性不大,你只要算同时运行的负荷

网友AT:
如果单相450kw的话勉强可用,如果三相450kw的话建议用185平方双拼电缆。

网友AU:
为什么这么多人回答,都不见有人把设备总功率和计算负荷的关系说一下呢?楼主有计算过吗?

网友AV:
很危险的,250平方的吧,零线地线绝对不能接一起的

网友AW:
不够的.差太远了

网友AP:
可以是可以 但不能长期那么用

网友AX:
150平方就300A的电流负载  最多啦

网友AY:
不行,应该用再粗点的

网友AZ:
应该能承受的了,把所有负荷分成基本对称三相,而且你的总负荷不会同时使用。

网友BA:
400KW用150平方电缆按标准是不行的;其次这么大功率而且用电器混用最好分几个动力箱进线再按不同的回路逐级配电。

网友BB:
绝对不能用.

网友BC:
请查看电缆厂家的产品载流量

网友BD:
150铜线安全载流量 应该是200多到300左右吧  可以查表看下  在这里就做300算   你所有的用电设备加起来  再加功率因数 加使用频率  你可以在用电高峰的时候用钳行表测量一下 各相电流都应该不会超过这条线的安全载流量  只要你三相分流平衡  应该没问题的
当然 你若能加大线号是最好的  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BE:
450kw__900A厉害!!!!!!!!!!!!!!

网友BF:
够用,只要负载分配平均就够了,450KW电流900A/3=没根150承受300A电流~

网友BG:
应该是不可以的吧,配电不是所有理论都适用的,联系一下实际。灯光加音响加照明250KW,单相,进线三相四线,那么进线是零地混合的?最大为95的线承担250KW的单相电流?零线有很大烧毁的危险。而且还有一个短路问题,应该采用分级系统,否则灯或者音响短路很大可能瞬间烧毁线路,我们厂的照明就是因为线截面选择小了,平时没什么事,但是若灯短路了,那么灯的这条线就全烧毁了,还得从拉线。你这要是出问题就不是从拉线了。。。。。。

网友BH:
150电缆安全载流量在210A左右,100KW的空调工频电流在190A左右,变频根据温度调节电流要小很多,空调三相设备可以把地线和零线一起用,你的单向设备可以分到三相电压上面,根据你的功率因数高低(0.95)电流大约在180A左右,所以选的电缆有点细,为安全考虑建议选240,(备注:这是考虑你所有设备全部开起来的情况)

网友BI:
没有问题的
空调150KW三相
照明100KW
灯光150KW
三相平均分配的话
是210KW
电流以400A计
免强了,说大也没有

网友BJ(2010-06-08):
如果是空调负荷需要系数按0.9计算,为405kw看来电缆是选用小了哦,老兄可的注意,到时候等不赏识呢

网友BK(2010-07-24):
基本不可行!

网友BL:
施工队在骗你

网友BM:
不管是单相还是三相,能量守恒是一样的,就算加上系数,这也是不安全的,建议多翻阅一些技术规程资料,这对今后是有帮助的。

网友BN:
肯定不够了
注意安全哦

网友BO(2010-11-29):
引用 网友BH:
150电缆安全载流量在210A左右,100KW的空调工频电流在190A左右,变频根据温度调节电流要小很多,空调三相设备可以把地线和零线一起用,你的单向设备可以分到三相电压上面,根据你的功率因数高低(0.95)电流大约在180A左右,所以选的电缆有点细,为安全考虑建议选240,(备注:这是考虑你所有设备全部开起来的情况)

同意这楼的说的,其实KTV是需要考虑同时使用的,同时系数考虑大些,需用系数适当,那么你选150的电缆就偏小,并且你单相负荷占比例很大,中性线95就偏小了,三相电路和单相电路的功率有区别的。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