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本人想买一个东成的角磨,看好100MM直径540W和670W的,不知道买哪个好。还有100MM和125MM我用那个好?我主要用在电工割沟埋线的装修用。谢谢各位了!再有那位有角磨的使用和维修技巧教教小弟。除了东成还有哪个品牌是物美价廉(注意要国货哦)

网友A:
现在有一种二千的专用水电工用的。开槽用的。

网友B:
买个大一点的好用

网友C:
东城不错800w的好点

网友D:
东成的还可以。当然没有牧田或日立的好。不过国产的来说,已经不错了。但是540W的和125的角磨机不要买,买了肯定后悔。至于说说明和维修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一般都有说明书。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是对这个有了解。多专业说不上,但是一般问题肯定能搞定。建议你买670W的,100mm的角磨机

网友D:
不过再问一句,你割沟埋线用角磨做什么?

网友E:
专用切割机较好,角磨机是用来割小件和打磨。

楼主:
小弟用在家装上,把原来的开关和插座挪地方,开沟放线,再抹平。角磨机用途多,所以想买。

网友D:
把原来的开关和插座挪地方,开沟的话可以用云石机,不过它只能用来开沟,只是一次家用的话,大可不用买。用凿子开出来就行。如果经常用的话,那最好是买云石机。如果还想买来也打磨东西的话,可以买角磨。角磨主要是打磨用的。比如焊接件不光滑,磨光,修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