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我这有个24KW的电机在星启动时转动平稳,但当转为角启动时整个电机开始发出异常响声,转动也不平稳起来,但这时我测了三相电流,分别是16.7,16.5,14.8,这电流值应该问题不大呀,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请路过的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A:
把电机停下来。把机械负载去掉你用手转动下感受觉下轴承有没有坏。。。

网友B:
电机电压是否相符

网友C:
查接触器,你带什么负载?

楼主:
因为在星上转动时电机运行很平稳,用手盘也很好。
现在就是空栽上进行的。
三相电压各为390

网友A:
空载启动下电机是否有问题。。。如是没有问题你在加上负载试运行下。还是有的话你查锁三角星的接触器。可能是接触器的触点老化了。接触不良。

楼主:
看来是接触器触点的问题比较大,明天我去查下接触器。
现在电机就是空载下运行。

网友A:
明天等你的结果

网友D:
是新设备还是老设备,原来正常现在出现这问题?

网友E:
机械故障。

网友F:
看是不是电机转子不对,动平衡不好。要校动平衡。

网友G:
你说的问题很奇怪,不知的测定的三相电流是不是在角型运行下测定的。如果是,应该不是接触器问题吧,我考虑既然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应该是电机本身绕组问题,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H:
是电机发出噪音,不是接触器的问题吧

网友I:
看来是接触器触点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