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高手帮忙。

楼主(2009-11-08):
这个图里的输出/输入   的NC端子是做什么的呀????????

还有输出端子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呀?????

网友A:
下CPM1A手册看看

网友B:
NC是空点,没有什么高低电平,是继电器输入输出的。

网友C:
NC端子是空的;
输入这种的0V及24V输入都可以;
输出有继电器及晶体管的;

网友D:
里面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E:
应该是有0伏和24伏的两种吧

网友F:
不明白,我是新手

网友G:
下载欧姆龙说明书不就得了,看看就懂了

网友H:
还有一个是公

网友H:
IN   OUT都有一个公共电源,IN的是-OUT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