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我单位有一电工用7组(一组2根)加热管做了一个烘箱,A相4根.B相4根.C相6根且把中性点接在N线,我对他说这样会产生三相不平衡,他还是接了,请问这样会产生什么后果,N线上会产生多大的电流.电源线是16平方毫米的,电热管一根1500W.N线有多大的电流通过,要用多大的线号.请教了.多谢.

楼主:
请哪位师傅帮帮我,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A:
零线电流为16.5A

网友B:
零线42个电流,16 的线就行。三相不可能平衡了,有点误差不要紧。

楼主:
哦,谢谢2.3楼上的回答.我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线42个电流,16 的线就行。三相不可能平衡了,有点误差不要紧。
     42A电流有这么大吗?

网友D:
42A电流有这么大吗?

网友E:
零线电流怎么算的啊?

网友F: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用三相电流矢量计算

网友G:
会不平衡,但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H(2009-12-11):
用相序断路保护继电器,测试看看是否有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