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我公司有一台台施耐德ATS48软启动器,(ATS48C21Q,电机90KW),以前使用中没什么问题,最近再电机启动是总是报PHF故障。停电再送电后故障清除。PHF故障表示“电机缺相或电源缺相”,现在把供电断路器、空气开关和接触器都换成新的了,故障还是经常出现,而且更频繁了!电机没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啊!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先谢谢啦!

网友A:
软启动里面出问题了,检查一下模块和控制板

网友B:
可能是保护参数设置小了,把PHL值调到10%

楼主:
11
缺相阀值已经设定为10%了!今天问客服,他说可能是旁路接触器释放过早了,下午检查了一下,现在还没问题了,还在观察之中。。。

网友C(2010-12-11):
软启动器出现PHF故障的处理
我使用的软启动也出现此情况,刚到这里就找到了,谢了!

网友C:
缺相阀值已经设定为10%了!也是旁路接触器释放过早其它参数与另一台一样,还是会出现PHF的现象。
请高手指点迷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