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8):
金属卤化灯修理方法

网友A:
坏啥换啥。

网友B:
1、判断镇流器是否烧掉。(对比一下直流电阻)
2、触发器是否坏了。
3、检查灯管。
4、接线是否脱落。
5、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一般都是灯泡坏,再就是整流器对外壳放电,少有灯头高温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