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技术

楼主(2009-11-09):
请问三相电源其中一相落地,原相线变零线,原零线变火线,未落地的相线电压变高,达500多伏以上,请教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三相电源其中一相落地,原相线变零线,原零线变火线,未落地的相线电压变高,达500多伏以上,请教原因

原来的三相电源是多少伏的???

网友B:
如果是380V的应该就不会整出500多伏吧

网友C:
是有些奇怪

网友D:
380V的低压系统,最多只能380V,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E:
不符合常理

网友F:
会产生虚电压。

网友G:
接地了 空开跳闸 要不线缆热

网友H(2010-01-12):
第一次听说,等答案!

网友I(2010-03-12):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