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我们公司是生产钢管和加工的,现在公司要我负责设计自动倒角机,我在网上查了一定些资料和图片,但不是很全,如果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给我一份,在下不胜感激。我的QQ:68185571  邮箱是68185571@qq.com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查的图片,我希望要方面设备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倒角机的要求是什么呀

网友B:
这种机我没有做过,也很少见。但多少可以说一下。
钢管倒角机,实际上是一个双头车床.中间自动上料。两头向里进给。只是倒角的方式比较讲究,如果是工件转动,同心度高,调整方便。 但制造和设计复杂。如果是刀具旋转,这种比较通用常见,设计加工简单,但倒角精度要差一些。

网友C:
倒角机的电气相对简单,只是机械结构较复杂些,这应该属于是专机,不要非得按照现成的产品制作,如果有机械设计经验的话,会好弄些.根据自己的需要制作,只要能实现想要的效果就行.

网友D(2009-12-11):
只要有一个旋转轴,装上一把车刀就行了啊,就好像车床,但要使用车床成本高,自制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