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电源进线套了几个磁环,有人说这是为了节电,什么原理?实际计量减少了吗?

网友A:
免干扰的

网友B:
抗干扰的

网友C:
可能有点作用吧.安装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点作用吧.安装不方便.
装完后就贵了不少

网友D:
减少电磁干扰的。

网友E:
据说是除了抗干扰,还可以抑制高次谐波,而高次谐波带来的损耗较大,相对而言就是提高了效率--节能

网友F:
抑制干扰的,一般开关稳压电源的进线都有。

网友G:
主要是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H:
节能应该不是多明显吧,或者谈不上节能

网友I:
抗干扰的。节能到没听说过

楼主:
不知道哪位实际当中用过

网友J:
主要是搞干扰,一般的低压电路都会有的

网友K:
当然是减少电磁干扰了 楼上 你肯定扣分了!

楼主: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网友L:
不知道磁环对抑制高次谐波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