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想问一下,维修电工技师答辩都问些什么问题

网友A:
考技师不是要写论文吗?答辩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你的论文,向你问一些问题。一般还是比较好过的,前题是你的论文要写的好,还有论文的内容你要很清楚。我是07年在广州的白云学院考的电工技师,如果PLC用的比较好,算是比较好过吧。

网友B:
建议你到书城去看看,维修电工技师答辩都问些什么问题类的书就很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