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普通三相异步鼠笼电机4KW,变频器三菱的,控制模式V/F,即在0-50HZ内为恒转矩控制。
那么请问变频器中(pr0)提高启动时的转矩,是怎么解释的。既然是恒转矩了,即电机输出额定转矩,怎么还要提高呢?
如果电机的额定转矩都带不动负载,那么提高启动时的转矩有什么意义!
谢!

网友A:
呵呵;这个是通过提高低频时的电压来提高启动时的转矩;

网友B:
相对而言的,不是真的高出电机正常额定转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三相异步鼠笼电机4KW,变频器三菱的,控制模式V/F,即在0-50HZ内为恒转矩控制。
那么请问变频器中(pr0)提高启动时的转矩,是怎么解释的。既然是恒转矩了,即电机输出额定转矩,怎么还要提高呢?
如果电机的额定转矩都带不动负载,那么提高启动时的转矩有什么意义!
谢!
采用V/F控制模式,传动系统实现不了0-50Hz的恒转矩特性,严格的说,35-50Hz为恒转矩特性是通常的指标。所以,在0-35Hz采用启动转矩提升的办法提高启动时的转矩是必需的。否则对于比较重的启动负载,有可能根本起不来的。这是V/F控制原理决定的。在电机运行频率很低的时候,电机的端电压也很低,所以其转矩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要靠提高起动转矩做补偿来提高起动转矩。

就是矢量控制,交流电机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0-50Hz的恒转矩特性,通常的指标是5-50Hz可以实现恒转矩特性(针对的是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

能够真正实现电机从0-额定转速恒转矩特性的是直流调速系统,或者是交流伺服系统。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教。
看来变频器说明书上的有些嘘头,不太真实!
太感谢了,以前我一直不明白,现在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