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循环!

楼主(2009-11-09):
我的意思 是用两个计数循环么,第一个计完60 秒,然后第二个计1秒,然后第一个又计60秒,第二个计1秒,就这样循环!
我所编写的程序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 是用两个计数循环么,第一个计完60 秒,然后第二个计1秒,然后第一个又计60秒,第二个计1秒,就这样循环!
我所编写的程序如下!
自己看看,都语法错误了,还谈什么运行?

楼主:
请问 楼上的 语法那里错了??我晕,我刚刚 没有把COUNTER 关联到# 上去,所以没运行出来,显示错误,我改正了,现在能正常运行了,谢谢!!

网友B:
楼主这单片机软件叫什么名字??? 请告诉一下好吗

楼主:
哥 这是INTOUCH !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