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在哪里可以查到啊,给个具体的位置或者举个例子吧

网友A:
选型的样本手册中会有这样的说明

楼主:
俺就不明白书上说的224xp是8w,em235是2w,那比如224xp输入输出和通讯啥的都不确定,那这个功率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B:
指模块本身和功率

网友C:
呵呵;如果你的PLC是AC/DC/RLY的,就不用考虑功率了;
如果是DC/C/DC的,CPU+模块的功率也比较小,大概就十多W;你配开关电源稍大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