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在这里请教下大家,不考虑用减速机时,是如何根据负载选择电机功率,假如加了减速机又是怎样算的?

比如,我要拉动2000斤物体直线运动2米,用时是10秒。摩擦系数0.6。麻烦师傅解释下,谢谢!!

网友A:
需要计算出拉力,然后根据所需扭矩选择电机,具体公式我忘记了“中学物理

网友B:
减速机是一个加力机械。比如 个1:10.那么电机将可以增加10倍的f扭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请问师傅们平时在工作中面对电机的功率是怎么选择?

网友C:
是根据电机所拖动的机械负载推算出来的,功率和速度就是电机的两个主要参数,一般选择电机就是这两个参数,还有转矩.

网友D(2009-12-13):
电机转矩要满足达到负载的要求,加减速机可以提高转矩

网友E:
工式   正压力F=1000*9.8*0.6  =5880 N  移动速度a=2/10 = 0.2m/s得出功率=F*a =0.2*5880  =1176W在跟据能量守衡定律等于计算马达输出的功率,像你这样的最好选择1176*120%功率的马达,减速机就是改变力臂的方式进行减速增大力矩的,力臂M=N*L,L为力作用点到轴心的矩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