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各位:
      在下不才,分享一下这几天以来我在使用台达PLC(EH2系列)时碰到的一些问题:
      一、我有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做运动控制,其中伺服A(Y0,Y1)放在主程序中,伺服B(Y2,Y3)的驱动程式放在子程式中,有主程式进行调用;但整个程式在联机运行的过程中,当调用伺服B运行完毕,返回主程序时,本应是主程式中的伺服A运动的(在线调试时,伺服A电机前面的控制接点都是导通的,但是伺服A始终就是不运动);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不使用调用指令Call;整个正式回复正常,原因正在分析中。。。

     二、我使用的一个数据寄存器D52,运用其做了一次乘法运算,D52作为乘数;后续就是将d52赋值给其他的值,没有对D52在改变其值的操作:前期在运行的时候,程序OK;一段时间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D52在运行完乘法运算后,其值就变为零了,程式没变;
      解决方法:我将d52,换成了D520,程式回复正常;
以上是我最近两天碰到的问题,以及最终问题的解决,供大家分享!也希望能与您探讨!

网友A:
前几天我碰到同样的问题,跟你的解决方法一样!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三菱PLC指令DMUL指令中,32位*32位=64位;积为64位,那么,我后面的加法怎么加的;DADD指令是32位+32位=32位;根本就没有64位的加减法的,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三菱PLC指令DMUL指令中,32位*32位=64位;积为64位,那么,我后面的加法怎么加的;DADD指令是32位+32位=32位;根本就没有64位的加减法的,我该怎么处理?
用浮点数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三菱PLC指令DMUL指令中,32位*32位=64位;积为64位,那么,我后面的加法怎么加的;DADD指令是32位+32位=32位;根本就没有64位的加减法的,我该怎么处理?
用浮点数运算.

浮点运算也没有直接进行64位加法运算的,请问您具体的执行方式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B:
看看浮点数范围,如果还满足不了你运算数据大小的要求,可真没辙了.

网友C:
可以解决但是非常麻烦
一般数据32位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