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仪表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9-11-09):
如题所述

网友A:
串联电路吗,肯定一样的!

网友B:
我知道的。压力变送器的两线制是一个线输出时4-20MA信号,另一个是电源信号。而四线制大多是另加两个单独的电源线

网友C:
哈哈 基本原理

网友D:
有正负的 接反了就没有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