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G指令错误

楼主(2009-11-09):
请问高手AVG指令出错在哪里?

网友A:
你确定你现在用的PLC支持这条指令????

网友A:
在这个型号的PLC里面
AVG属于扩展指令
要先对其进行定义
详细加我QQ247768804

网友B:
双击AVG指令,点“详细资料”,然后点“扩展表”,找到AVG,点设置。

网友A:
可以的~!
最好选择右面没有指定指令的数字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