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我有一台 三菱的FX1N PLC   另找到一根编程线  但是可能年代比较久远了 一头是8孔的RC232 一头是25孔的 盒子上写的IBM用  但是我的笔记本正好也有25的母孔,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啊   是不是要驱动呢?请问是什么样的驱动,网上一般说到的都是USB的驱动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你先确定笔记本的是不是rs232口,不要以为是孔就能用。

网友B:
1N的编程口是圆形的422口

网友C:
不能这样用的,呵呵

网友D:
呵呵;换SC-09的电缆;

网友E:
“一头是8孔的RC232 “
电脑端232的是9芯的
PLC的编程口是8芯的422的

网友D:
笔记本正好也有25的母孔;
----------------------------------------
可惜这个是并行口,不是串口;
连打印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