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能在线工作。

楼主(2009-11-09):
去买的USB不能在线。。。PLC是cpm1a的。。。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驱动有问题

网友B:
一般U口的有驱动,找找驱动

网友C:
你用没用CIF01及一个转换电缆(欧姆龙的232端子非标)

网友D:
看你的图应该是是驱动已经安装了,只是COM口是COM3,把COM3口改回COM1就可以了,最好不要改软件端口,很多软件默认端口都是COM1的。

网友E:
是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F:
呵呵;软件里也选COM3;
还有你的CIF02电缆是不是能用;

网友G:
你的USB转COM口的线不正规,要买正规厂生产的,电脑城一般买不到。
我推荐你买 “力特”的

网友H:
是USB转接器驱动没安装好或者是COM口的选择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