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平滑问题

楼主(2009-11-09):
大家好,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
手头有个遥控系统,遥控指令由控制手柄发出(0~5V)。
信号发出后会经PLC处理后传给下面的放大器等单元。
现在的问题是,在一般操作情况下,操作人员会慢慢操作手柄至给定值,这个没有问题。
可如果操作人员突然将手柄急速操作,则输出信号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较大值,这样就不容易满足系统的稳定性。
我希望如果系统检测到手柄输出信号有很大的改变时能够自动将信号缓慢增至期望值。
不知道该怎么做。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先设一个值,当变化的范围超过这个值时就算是有个很大的变化,然后变化后的结果一次加一段,一次加一段的变化到最大值。
例如
1.先设一个值   D4000吧。
2. 设你的变化值 D4002中。
3.变化后的结果 D4004中。
4.外部接收到的结果D4006中。
ld m8000                  PLC运行中导通
dmov k500 d4000    设定值超过这个值就一段一段加上去
ld>= d4000 d4002   判断是不是大于等于这个值
daddp k10 d4004     分段加  K10, 这个值最好看一下你的变化量的最小值用那个值比较好
out m0
ld m8000
ani m0
dmov d4006 d4004  将值传入d4004,低速和高速变化时分别用两个指令传入d4004.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缓慢的操作手柄达到这个值的话,就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手柄输出信号有很大改变的话,在会出现问题。
或者这么说吧,建立一个时间和手柄输出信号的坐标系。X轴为时间,Y轴为手柄输出信号。
那这样的话,斜率如果比较平滑就认为是正常的。
但当斜率超过一定值的时候,我该采用什么方法将这个斜率减小,然后能以某种平滑的方式达到我所期望的值?

网友B:
楼主说的遥控手柄,肯定是电子手轮吧。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的哦。发的慢,PLC能响应,快了就来不及了。会出现伺服抖动,动作延迟等状况。
最简单的方法是更换高档PLC,比如原先使用三菱FX1s系列PLC,换成FX3U的测试一下,效果肯定会好很多。甚至完全没问题。
第二个办法是增加伺服频率(定位速度),适当降低定位精度,需要修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PLC定位指令等。要综合考虑,采取一个适中的值。
有具体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共同学习。

网友A:
呵!用这个指令比较好,三菱的 RAMP 应该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其它牌子的PLC应该也有类似的功能吧。
说明
LD M*
RAMP D1 D2 D3 K100
D1 为初值
D2 为终值
D3 变化中用
K100 为从初值变化到终值所用的时间,为PLC的时间周期。
你的这个情况要M8026一直为ON,才可以。
完成后M8029 置ON一个周期。
如果使用这个指令,应该好好看看这个指令的使用说明。

楼主:
呵呵
PLC已经选好了,s7-300的
细想一下,按照楼上的第一个思路是可行的。
没有3楼说的这么复杂
不过还是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