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9):
我用控制卡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差分方式,控制方式驱动器选择是对应的,U,V,W相序也是正确的,控制信号各个信号我都检测过,都没问题   调试过程中出现几个问题   1  一上电不能使能  手动使能就出现编码器报警
2 有时候使能调整好了  控制卡发指令电机根本不按指令来运动,比方我设置速度为1r/s 但是表现出来的大概4-5转/秒
3 电机还不能识别正方转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肯定是伺服驱动器里的参数有问题

网友B:
有伺服的说明书吗?先看看,特别是关于伺服方向信号的说明。我用过三菱和松下的记的伺服
问题可能会出在一下几个地方。
1.提供两种脉冲输入方式,一种差分,另一种集电极开路接口,不会接错了吧!
2.还有伺服使能它在驱动器上是有两个接线端,要接起来电机才可以使能,松下MINAS A4的我刚看了下,是29-41脚,这两个接线端接通后,电机才可以使能。
3.那就是你的控制卡了。你用什么牌子的控制卡?

网友C:
使能要接线的,有伺服ON信号要接通或是通过参数设置内部接通
速度和实际转速还和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不能识别正转,那是只能一个方向转吗?是双脉冲还是脉冲加方向,对应驱动器里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D:
首先查一下线,一般来说,伺服放大器有一个参数,你设一下,可以看到放大器有没有收到脉冲。去看看。

网友E:
应当是参数或接线的原因;

网友F:
肯定是驱动信号错误造成的,伺服参数设定正确,伺服马达动力线和信号线连接正确,发送脉冲的方式正确。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比如没有设置好伺服ON,或者持续伺服刹车等。

网友G:
同意3楼说法。

网友A:
设置参数时,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设置所需参数,这个过程最好形成习惯

网友H(2009-12-16):
可能是编码器反馈信号和驱动信号不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