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5-400焊机请教

楼主(2009-11-09):
单位一台四川瀛洲的zx5-400焊机坏了  一通电就烧断保险 同时焊机有很大的嗡嗡声 风扇也要转 电压表上有20v的电压 换了保险后再通电 还是烧掉同一相得保险 换了控制板故障还是那样 机内的3只小保险也没有坏 请教大家是什么地方坏了  会是可控硅坏了吗

网友A:
有的电焊机也就是用的两相的,有一相是接控制的,你看看是不是有一相接地了呀,